dell n5110

楼主(2013-06-22):
dell n5110右边的USB口和后面的不能用是什么问题
DELL

网友:
我用的是GHOST版的WIN764位系统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硬件问题,南桥吧

网友:
测一下阻值正不正常 不正常可能桥坏了 或者BIOS里关闭了

网友:
不应该是桥的问题,先看USB 5V供电有没有,没有的话检查USB供电保险电阻有无开路

网友(2013-09-28):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先软后硬

网友(2013-12-07):
这个板是3.0的你驱动打上了吗

网友:
查阻值! 上驱动!

网友:
99% 都是USB3.0 的驱动问题

网友(2014-03-14):
我是给三星手机插充电,结果是手机直接开了,usb也不能用了,对电路不懂,有哪位高手愿意帮忙?

网友:
就采用先软后硬,装驱动,在干南桥!

网友A:
就采用先软后硬,装驱动

网友(2014-07-18):
驱动问题 我一次也那样解决了

网友:
哈哈,我估计是驱动没装。。

网友(2015-01-02):
上官网下USB3.0驱动 这本就这样,跟本就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2015-08-28):
我的也是这问题。有供电,鼠标能亮,就是不能用,USB2.0也不能用,换系统装驱动都不行,换了USB控制芯片也不好

网友:
楼主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