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停在windows正在关机...怎么办?

楼主(2013-06-22):
如题,重装过系统了,也优化过,有时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能正常关机,用的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停在正在关机的画面,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PE能关机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点评):
PE能正常关机的,开机时间短了都能正常关机,就是几个小时左右就会停住了,系统重新安装过的...

网友:
如题 出现这种情况 正在使用的程序未正常关闭 外部设备未正常 主次通道上的设备正在检查 系统缺失文件损坏  平常用的时候卡不卡 能在过开机进度条的时候正常开机? 检测下硬盘的坏道. 一般我遇见这种客户 先修复下系统 优化下 设置通道设备无 . 重者重装下就好了。

网友(点评):
都试过了,我都想换个硬盘试一下啦,但用MHDD和HD硬盘检测工具测试 硬盘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重装系统解决吧

网友:
这种问题大多是因为硬盘引起的,用WINDOWS7安装盘重新分一下区试试吧

网友:
或者换条SATA线试下

网友(点评):
是笔记本来的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从装系统试试看

网友A(2016-07-11):
我的也是一样,全部都换过,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一样,全部都换过,应该是主板问题

硬盘也换过吗 如果都换过那就是主板了,查一下关断信号,此机器桥,显卡易出问题

网友:
硬盘,硬盘接口,跳线,系统,外设,排除就主板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