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511 无待机到0.45掉电循环 绝对原创精品

楼主(2013-06-22):
CQ511 进液无待机,目测EC KB1070 氧化,直接更换后上电,待机电流0.0.1,无3v5v,有LDO3 LDO5,并已送到EC,51125 en3 en51pin 6pin0.6v0v
Q2022 25pin均为3v 说明EC已正常,Q7013 25pin0v,说明Q70131组漏电(并无短路),跟换Q7013后,51125 61pin0.7v,但还是无35v输出,更换511253v5v输出正常。
  但是待机0.09a,并自动上电到0.45a后掉电,并循环,这时摸时钟很烫,就直接把时钟拆掉,还是循环,想了下,待机偏高,并自动上电,基本就是南桥,biosec的事,EC已经跟换了,再拆BIOS吧,拆了后还是一样,还剩南桥,直接换,结果涛声依旧,期间拆掉南桥测试还是一样电流,想了想先前是在修自动上电,换个方向吧,修0,45掉电吧,根据上电时序判定应该是有缺电压,测到
Q39 3V转换管时,G0.3v ,R430前段为17v,说明(1 R430阻值变大,2 Q39G极漏电,3 C408漏电,4 GATE_3S_R 漏电)一个一个拆,最后确定GATE_3S_R 漏电,这个信号去了2个地方
这个是1.8v转换管
这个是显卡供电IC
最后还是一个断,一个个拆,最后确定把R9862断开后,Q39G极变为正常17v3VS正常出来,更换TPS51511后所有电压都正常。,
换上新的时钟,吧BIOS装上,电流上去了,装屏,亮机。

网友:
经典啊 呵呵。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怎么不把TP51511是哪个芯片说一下

网友:
Q2022 2和5pin均为3v ,证明N沟道Q2022导通接地,Q7013 2和5pin为0v,应该正常的啊,怎么会有漏电一说呢??

讲的是,很疑惑

网友:
待机0.09A有点高.+V3S都没有转换出来,电流能上到0.45.一般都可能想到CPU供电没有完或查PG信号。最后高机之后,待机还是能么高吗,没装CPU时上电电流能上到电流是多大

网友:
但是待机0.09a,并自动上电到0.45a后掉电
请问楼主,你是怎么确定0.09是待机电流。
因为自动上电,应该无法确定是待机状态

网友:
是显卡供电IC吗?

网友:
LZ思路很清晰,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   写的很经典

网友:
我怎么就觉得显卡供电芯片坏引起的各种故障 像是通病呀 都修了好多个了

网友:
虽然故障不经典,不过思路清晰,写得也清楚,顶你一个

网友:
楼主有没有考虑 这个问题是应为进水曹成的吗  还是通病

网友:
有些地方是靠经验判断的,我还是迷糊一些,但我需更努力

网友:
老大 你说那么多没用 有没BOOS帮忙给小弟一个 希望你看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