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320 CPU无供电

楼主(2013-06-22):
如题

     HP NC6320   接上电流表  自动通电 ,电流从 0.01 跳到  0.31 左右     如此反复  ,把CPU 供电 IC MAX8770 用风吹加热 可以正常 开机  , 放几分钟  凉了 又不开机了    MAX8870 换新的 也一样

     有遇到这种 问题的 朋友 给 指点下

网友:
量各个脚位啊。肯定有条件不够的。吹吹就亮。说明主板大部分都是好的,楼主只差一步了。。。

网友:
BST启动电路或输出电容有不良,可以使用测试无CPU前后的相关重要元件测试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CPU供电芯片的周围元器件或是芯片,可能是吹到附近的器件亮机的呢

网友A:
我觉得你 分析的不对。。吹吹就能让他自举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 分析的不对。。吹吹就能让他自举升压???

自举升压的电容不良 我想加热后是可以正常一下的,按照无CPU供电来修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