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开机档LOGO

楼主(2013-06-22):
                                                                           联想Y460 开机档LOGO
        各位 帮我想想是什么问题 联想Y460 开机档LOGO 我拆了声卡 网卡 SD卡芯片 USB口阻值打过 EC也换了一个 今天把显卡换了 还是这样  下午把南桥换了 还是这样 不过 有过一次 把电源插上去 显卡的核心供电没有 出来 不过还是显示的 后来就 没有碰到了 所有的电源都用示波器看了一下 都好 现在没有思路了 不过想把这个机器修好 所以想问问各位大师 还会什么情况 会导致档logo 另外 EC BIOS 及南桥BIOS我都刷过了 也从好的主板上换过 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重植南桥。散热。刷BIOS。或者硬件

网友:
我是换的南桥 及显卡 而且BIOS都是 一套换过去的

网友:
换USB供最的

网友:
供电的,5V在USB口哪里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  并更新帖子

网友:
接上诊断卡 看跑什么吗 在翻译吧 这样无异于大海捞针

网友:
你查过3V5V电感对地值没有?

网友:
几乎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都被你排除了,还这样的话只能说这块板奇葩,先放下一段时间再弄吧

网友:
建议lz从小元件下手,大的你已经换的差不多了,会不会有些小元件不良或者坏引起?

网友:
能不能换个cpu试一试

网友:
新手来学习,希望楼主能修好,更新

网友:
有没有CPU铁壳MOS管的,有的话换掉试试

网友:
先不要上去就搞大件。

网友:
搞不懂为什么不先换个内存试下

网友:
楼主 搞了这么多东西  修好 修不好 都的亏本了  呵呵

网友:
该查的楼主都查过了,再刷BIOS其他版本试试,细心检查南桥周围电路,挡LOGO一般都跟与南桥相关的设备有关。这板子修不好楼主就亏大了。

网友:
曾经看过一个因为摄像头卡logo的 裸板外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