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大家请大家进来瞄一下,谢谢

楼主(2013-06-22):
上面那个画白圈的ZD4坏掉。
大家好,本人在学修电源,现在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我的长城电源ATX-3000,有一个5V稳压二极管坏了,我把他拆了下来,可是我手头没有这个稳压二极管,不知道,这个二极管不装,能不能行呀,,如果不装不行的话,我去电子城买,那我要怎么说。(是不是跟他说买5V稳压管,,要不要说几安的,可是我不知道几安)谢谢。

网友:
既然是稳压二极管,不装是肯定不行的。。。你把板带过去。他们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好象是那种IN4148的玻璃管?
买配件嘛,首先得把损坏的元件的型号或者还有参数这些搞出来
如果肯多做点功课,去找下可以代换的元件的型号,以防万一配件店没有原型号的元件。

正解

网友:
既然都知道是5V稳压管了,直接上电子城买得了,成批买是几毛一个,这样零买,一元一个也应该够了。稳压管是报功率的,不是报电流的,你这种1瓦的就可以了,0.5W的其实也可以用了的。
你要是浙江上虞城区的,我就有这稳压管。

网友:
查型号嘛。。。。看看管子的参数,代换就是了

网友:
的确,如图旁边整流二极管所示,买同样大小的

网友:
玻璃管的那个,不装也一样,

网友:
这个用1W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
你就这一块电源吗,没有其他的坏电源了吗?在其他的坏电源上找一个稳压管安装上。

网友:
坏管子上有丝印,直接报丝印即可。

网友:
拿旧电源拆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D27 D28是1N4148
ZD4是3V的稳压管,0.5W的。

网友:
你确定是5V的稳压二极管么,5.1V的稳压二极管是1N4733,5.6V是1N4734

网友:
随便在其他电源上拆一个后端稳压的上去就行   你这功率很平常   基本上换一个就行

网友A:
大家好谢谢原来这个ZD4,楼上说的是1N4148,有没有人会看符号的,因为稳压管上的字我用放大近都看不清楚,至于是5V 稳压,还是3V稳压,这个稳压管的负极是接PG信号的,谢谢。

网友:
你在回来看一下,我拆了三个电源没有一个后端稳压

网友:
液晶电源板上面很多

网友:
不装怎么稳压,这个就不用讨论了吧,肯定要装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谢谢原来这个ZD4,楼上说的是1N4148,有没有人会看符号的,因为稳压管上的字我用放大近都看不清楚,至 ...

你确定它损坏了吗?依据什么?如果是它坏就是5v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