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DSC-N2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3-06-22):
sony dsc-n2两个月没用,电池充好了电,按开关没反应,是怎么回事?

网友:
首先看 开机键有高电平没,,没有的话查保隔,待机电路。如果有就是开机电路的 问题

网友:
内部的COMS电池是不是也没有电了,换下试试

网友(2015-10-20):
你插适配器能用不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