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不过公共点 公共点电压乱跳

楼主(2013-06-22):
HP G4不过公共点   公共点电压乱跳   28V也乱跳  把公共点那个管子下了   28V正常   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楼主  烧鸡吧。这个个解决办法的奇招。

网友:
28V???你确定??

网友A:
数据上传全面一点 有助于分析,控制多少 输出多少,是MOS管本事性能不良造成的还是后面有短路造成的。

网友:
28v? 18v吧

网友B:
如果你的万用表有足量的电。那应该是真的乱跳。

网友C:
期待楼主解决  并更新帖子

网友D:
描述不详 基础不好

网友E:
hp要用专用的电源头子

网友F:
28V。。。什么情况,插电后可以摸是否有元件发烫的现象。如无就查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hp要用专用的电源头子

谢谢!是EC虚焊了!这款机子可以用可调电源,不用专用的电源头,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描述不详 基础不好

谢谢!是EC虚焊了!这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28V。。。什么情况,插电后可以摸是否有元件发烫的现象。如无就查电路吧。

28V正常的哦   就是这么设计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期待楼主解决  并更新帖子

谢谢!是EC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万用表有足量的电。那应该是真的乱跳。

谢谢!是EC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上传全面一点 有助于分析,控制多少 输出多少,是MOS管本事性能不良造成的还是后面有短路造成的。

谢谢!是EC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