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BOARD NOT DETECTED

楼主(2013-06-22):
一开机就显示KEYBOARD NOT DETECTED""未检测到键盘"",结果真的是笔记本键盘不能用,我插了USB键盘在设置里都看了下,键盘的选项都开启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实在不行,重刷了下BIOS,还是不行

网友:
笔记本不插键盘不会报错啊?查下KEYRST信号或者换个EC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