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焊接经验分享

楼主(2013-06-22):
在这,给大家分享下我用烙铁的一些经验!也借此机会希望,管理人员可以,批准我的转正申请!我原本是想分享下我的维修资料的,没想到,打好压缩包足足有36M(一些基础课件)论坛附件不支持!所以,只能先这样分享我的焊接经验喽!

新烙铁使用前,应用细砂纸将烙铁头打光亮,通电烧热,蘸上松香后用烙铁头刃面接触焊锡丝,使烙铁头上均匀地镀上一层锡。这样做,可以便于焊接和防止烙铁头表面氧化。旧的烙铁头如严重氧化而发黑,可用钢挫挫去表层氧化物,使其露出金属光泽后,重新镀锡,才能使用。

电烙铁要用220V交流电源,使用时要特别注意安全。应认真做到以下几点:

电烙铁插头最好使用三极插头。要使外壳妥善接地。

使用前,应认真检查电源插头、电源线有无损坏。并检查烙铁头是否松动。

电烙铁使用中,不能用力敲击。要防止跌落。烙铁头上焊锡过多时,可用布擦掉。不可乱甩,以防烫伤他人。

焊接过程中,烙铁不能到处乱放。不焊时,应放在烙铁架上。注意电源线不可搭在烙铁头上,以防烫坏绝缘层而发生事故。

使用结束后,应及时切断电源,拔下电源插头。冷却后,再将电烙铁收回工具箱。

焊锡焊接电子元件,一般采用有松香芯的焊锡丝。这种焊锡丝,熔点较低,而且内含松香助焊剂,使用极为方便。

助焊剂常用的助焊剂是松香或松香水(将松香溶于酒精中)。使用助焊剂,可以帮助清除金属表面的氧化物,利于焊接,又可保护烙铁头。焊接较大元件或导线时,也可采用焊锡膏。但它有一定腐蚀性,焊接后应及时清除残留物。

时刻准备着为了方便焊接操作常采用尖嘴钳、偏口钳、镊子和小刀等做为辅助工具。应学会正确使用这些工具。

焊接前,应对元件引脚或电路板的焊接部位进行焊前处理。
可用断锯条制成小刀。刮去金属引线表面的氧化层,使引脚露出金属光泽。

印刷电路板可用细纱纸将铜箔打光后,涂上一层松香酒精溶液。
在刮净的引线上镀锡。可将引线蘸一下松香酒精溶液后,将带锡的热烙铁头压在引线上,并转动引线。即可使引线均匀地镀上一层很薄的锡层。导线焊接前,应将绝缘外皮剥去,再经过上面两项处理,才能正式焊接。若是多股金属丝的导线,打光后应先拧在一起,然后再镀锡。

焊接经验参考
1、焊接方法

(1)右手持电烙铁。左手用尖嘴钳或镊子夹持元件或导线。焊接前,电烙铁要充分预热。烙铁头刃面上要吃锡,即带上一定量焊锡。

(2)将烙铁头刃面紧贴在焊点处。电烙铁与水平面大约成60℃角。以便于熔化的锡从烙铁头上流到焊点上。烙铁头在焊点处停留的时间控制在2~3秒钟。

(3)抬开烙铁头。左手仍持元件不动。待焊点处的锡冷却凝固后,才可松开左手。

(4)用镊子转动引线,确认不松动,然后可用偏口钳剪去多余的引线。

2、焊接质量

焊接时,要保证每个焊点焊接牢固、接触良好。要保证焊接质量。好的焊点应是锡点光亮,圆滑而无毛刺,锡量适中。锡和被焊物融合牢固。不应有虚焊和假焊。

虚焊是焊点处只有少量锡焊住,造成接触不良,时通时断。假焊是指表面上好像焊住了,但实际上并没有焊上,有时用手一拔,引线就可以从焊点中拔出。这两种情况将给电子制作的调试和检修带来极大的困难。只有经过大量的、认真的焊接实践,才能避免这两种情况。

焊接电路板时,一定要控制好时间。太长,电路板将被烧焦,或造成铜箔脱落。从电路板上拆卸元件时,可将电烙铁头贴在焊点上,待焊点上的锡熔化后,将元件拔出。

破雏向来都是堆锡,何来磨头之说,不敢苟同。

网友:
还有 无论如何 焊接时间不能太长了 顶一个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啊,不何年何月才能有个等级。等级低一个不小心就会给管理员X掉

网友:
新头就用砂纸破坏不合理渥。

网友:
那下次用的时候就注意咯

网友:
烙铁头最重要的是经常保养上锡。防止氧化。不可以在砂纸上打磨

网友:
一般新手才会去用砂纸打磨,虽然打磨上锡后好用,但是烙铁头寿命大大会减短;老手不会对新的烙铁头打磨,一般用时间久了烙铁头表面自然而然度一层锡。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对于刚接触这个的来说

网友:
新烙铁打磨 不会把镀层打掉吗..

网友:
这个打磨烙铁头不是好习惯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不过,新烙铁头不应该打磨。

网友:
打磨烙铁头只会把烙铁头上的镀层破坏,使烙铁头的寿命大幅减少。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第一次加热时就大幅度大范围堆锡,也就是上锡。每次不用时先用湿海绵擦洗干净烙铁头,然后上锡,再拔插头。总之经常上锡是保养烙铁头的好习惯

网友:
感觉第一点就错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新铬铁头打磨就废了!

网友:
烙铁头保养不能用,沙子,那是本方法,效果差

网友:
开头所写“ 新烙铁使用前,应用细砂纸将烙铁头打光亮” 不敢苟同  老师教我们时刻上锡 不能用细砂纸打磨!其它赞同!

网友(2013-07-24):
焊多层板子时候 温度要调多少啊,为什么焊不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