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电源,烧坏好多东西,但还是没修好,高手支招

楼主(2013-06-23):
电源是电流过大烧坏的,保险烧断,大电容最靠右的一个C5027R三极管击穿,换后加灯炮上电,狂亮,发现旁边三个二极管均烧击穿,换之继续加灯上电,晕还亮啊,发现原保险附近一个NTC 5D-9好像要烧了一样(有火花,有烟),不清楚这个是什么东东/换了也一样,伴随烧烟花的声音(不是很大),求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
怎么还没通过审核啊

网友:
那个是热敏电阻

网友:
拆下高压侧的开关管,先修出300V(检查大电容电压是否平衡),待正常后测量开关管好坏,再装上好的开关管,待机开关管烧坏要检查其旁路元件,辅助变压器的接高压绕组的电阻值(2.5欧以上),测量紫色线对地阻值观察有无短路,再加灯泡短时通电,测量待机电压

网友:
雷动九天是个高人啊,学习了

网友:
电源我还不敢修呢

网友A:
电源其实很简单,首先你把开关管连同散热片一起拆下来,然后再仔细检查他们周边的二极管,电阻,电容的好坏,确认没有坏件,然后把好的辅助三极管装上去,先把辅助5V修出来,那么你就成功一半了,再装另外两只推动三极管,启动电源,看有没反应!没反应就继续修,开启电路!

网友B:
修电源越来越不挣钱了!

网友C:
想一下,你是怎样在电源里加灯泡的。

网友(点评):
不是加灯泡,是在电源供电电路上串联一个灯泡,起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一下,你是怎样在电源里加灯泡的。

大多在保险哪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其实很简单,首先你把开关管连同散热片一起拆下来,然后再仔细检查他们周边的二极管,电阻,电容的好坏 ...

谢谢提点,不过我对电源电路不太熟悉,我是修主板,笔记本,液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电源越来越不挣钱了!

那就修工控机电源吧,吃饭的家伙坏了,老板出手会大方点,我朋友倒卖二手机床,挺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