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上电到1.2不亮机

楼主(2013-06-23):
接受一台联想B460,开机 上电到1.2几,有跑码,但不亮机,最后1.24不动了,是显卡嘛,我的是集成显卡。请高手指点。

网友:
北桥已BGA过,但还是一样

网友:
用手压一下显卡是是  看有没有条变!!!

网友:
联想的USB老爱坏  看看USB

网友:
这样的电流,都有点让人头晕的

网友:
这样的情况有些时候不是北桥的时 可能是开启信号的事

网友:
在没进水或人为搞过的情况下!刷BIOS看看 还有换CPU试下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条

网友:
这样的情况有些时候不是北桥的时 可能是开启信号的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662495#lastpost

网友:
查北桥和CPU

网友:
cpu供电正常吗,这机子cpu供电容易坏

网友:
都在猜啊!还得靠你自己啊 楼主。

网友:
刷BIOS还不行的话,看下主板过孔有没有腐蚀,实在不行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楼主刷个BIOS 试试呢 CPU 主攻点那几个铁片管子 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