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遇到的一次电容焊盘堵孔

楼主(2013-06-23):
换电容相信大家都遇到过,我有次遇到个神器。我一般是用手捏着电容,反面烙铁加热,然后扭两下,拔出来。

然后就是清理焊盘。吧电容的脚弄成一长一短,把焊盘加热了后,从反面插入。发现通不过去。后来吸锡嘣出

马。吸了好久也不行。

网友(2013-12-05):
大一些电烙铁并且在焊盘堆一些锡,还要借助细一些注射针头

网友:
焊工细活啊

网友:
加油细心到焊

网友:
焊的太多了

网友:
焊盘背面堆锡,烙铁加热,电容引脚缕直,剪短,插入,完成

网友(2014-01-16):
用热风枪一面吹着,另一面吸锡器等着,到了温度很容易吸出,只用电烙铁,主板散热很好很难吸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