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莫名重起,估计显卡问题,求思路

楼主(2013-06-23):
电脑不定时不限温度重起,跑游戏的时候重起明显较多。
cpu跟内存跑了15分钟压力测试,应该没问题。cpu跟显卡温度也就60多度,正常。
显卡是V星460hawk
不是做这行的,家里就一个万用表,求检查思路
最新消息:显卡换到家里另一台电脑还是会重起,但是拿到别家机器上测就不会,Furmark跑好久,显卡80多度照样没问题
我真心跪了

网友A:
是散热不好导致这样的。你先弄好散热和重做系统再修显卡吧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鲁大师 监控一下温度再做检修

网友:
拔掉显卡 开机测试

网友:
如果用压力测试测了那就先做一下系统再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散热不好导致这样的。你先弄好散热和重做系统再修显卡吧

温度60多,无异常

网友:
晕死  跟显卡系统都没关系   两种可能,一个是CPU要么是主板,恩显卡不搭嘎的

网友B:
ORTHOS选混合模式,考验CPU和内存,反正跑15分钟啥都没发生

网友:
如果是英特尔的板子就换CPU试一试,英特尔的CPU爱出怪问题

网友:
楼主换个显卡测试吧。

网友C:
换个电源吧。非常大可能性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源吧。非常大可能性是电源的问题。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显卡装到二奶机上一样会重起,但是二奶机的电源换过来居然一切正常了

网友:
散热问题吧,看下CPU风扇转速怎么样,给CPU加点硅胶,显卡金手指擦下重插下

网友:
死机后可以摸下那些地方温度比较高,显卡风扇不转也会经常死机

网友:
电源可以用万用表测下,看各个针的电压对不对,灰色线和黑色线用镊子断路就可以测了

网友:
是不是硬件不搭或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ORTHOS选混合模式,考验CPU和内存,反正跑15分钟啥都没发生

排除了CPU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把所有设备拆下来换个不一样的主板再做个系统试下就知道了   看结果如何?

网友:
换个插排和电源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