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虚焊!

楼主(2013-06-23):
南桥虚焊!用手按住就能开机  除了用BGA   还有别的方法吗? 在线等回复!

网友:
我听说用热风枪吹吹 也会有效果  几率不大  听说也有成功的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恩 同意楼上的

网友:
不用BGA是不行的

网友A:
完事了 !  终于把主板干费了!   谢谢噢!!!

网友:
热风枪也可以但是要小心温度风速都要都要控制好!

网友:
怎么把板子弄费啦

网友:
用风枪    那就要看你技术了

网友B:
应该是用几枪吹一会,用镊子轻轻碰一下,一般会用力过大,下面的锡珠连在一起了,我就是这样弄坏三个了。技术不到家呀,以后要找报废板多练练手才行。

网友:
楼主是要搞坏主板呀,晕。。。。。。。。。。。。。。。。。

网友:
这年头的bga还这么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事了 !  终于把主板干费了!   谢谢噢!!!

你用风枪  弄不好板子就起包了

网友:
这个 月底 也买个 BGA 玩玩!    把主板上的 铜线 都给 拔下来 了!

网友:
用热风枪吹吹看

网友:
没事拔它干啥,吹热了轻轻碰一下,能动了就住下按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用几枪吹一会,用镊子轻轻碰一下,一般会用力过大,下面的锡珠连在一起了,我就是这样弄坏三个了。技 ...

用错误的去验证错误的,得到的结果永远 是错的。还是用便宜的,好的来试手吧

网友:
热风枪吹吹

网友C:
还有放在  溶锡楼上好可加咁

网友:
楼上的办法可以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放在 溶锡楼上好可加咁
什么意思 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