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疑难杂症请高手求破

楼主(2013-06-23):
主板 技嘉P43 GA-EP43T-S3L 冷却了不能启动《风扇循环转下停下》不插atx风扇正常转 但不能点亮 成功点亮 加热后 怎么开关都正常 冷却下来问题又来了  主板冷却下来要整块板吹热才可以开机 前提是要复位放电 要长时间才可以放电  你短时间放电  主板怎么吹热都 不启动  《风扇循环转下停下》 你长时间放电  把主板 吹热就能启动  这是什么问题 头都晕了

网友:
这样的主板没德修了 线路问题

网友:
我记得很久以前我自己用的一个主板就是这样,尤其是冬天,几乎每次开机之前都要用吹风机热风吹几分钟才行,后来无意的换到一个品牌机机箱上就再也没有这个问题了。估计是以前的机箱太次,散热器又重,主板PCB变形导致的。

网友A:
不插ATX风扇正常转是什么意思??是不插四针的12V不插CPU风扇可以正常转,那应该查CPU的工作电路吧,我没整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换新板吧,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新板吧,找不到问题所在

换新主板那还叫做维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插ATX风扇正常转是什么意思??是不插四针的12V不插CPU风扇可以正常转,那应该查CPU的工作电路吧,我没整明 ...

嗯 就是不插 atx四针 cpu风扇就能转  插了就短路 风扇转下停  像启动不了一样  但是又不像短路啊  加热后 就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ATX风扇正常转是什么意思??是不插四针的12V不插CPU风扇可以正常转,那应该查CPU的工作电路吧,我没整明 ...

查电路 我应该从那里查起  我是小小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嗯 就是不插 atx四针 cpu风扇就能转  插了就短路 风扇转下停  像启动不了一样  但是又不像短路啊  加热后 ...

不插atx 12V 4针线 就能开机  插了就不能开机  像短路一样

网友D:
冷机时摸下南桥晶振看看是不是会触发?

网友:
还没有你的打的字都没有标点,不知道什么看,看了下面的回复才明白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冷机时摸下南桥晶振看看是不是会触发?

晶振我换了的  没有换晶振之前 按开机键 没反映  要吹下 南桥 就亮机  换了晶振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觉得不关晶振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振我换了的  没有换晶振之前 按开机键 没反映  要吹下 南桥 就亮机  换了晶振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觉得 ...

在晶振随意一脚接串联一个106的电阻到地,看看能不能冷启动

网友A:
你这样,在不能启动的时候查CPU电路,问题应该就在CPU电路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试一下我给的方法,我好验正一下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目前是修了三片这样的,就是要热风吹热主板可以正常触发,冷开不开机的,还有手摸晶振可以触发的,用了上面我说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南桥在运行中没有大量发热的现象,因你这个说是短时间放电吹热主板也不能触发,所以我想看看能不能这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换电源试试吧

网友:
烤一下板先,很多不稳定的板我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插atx 12V 4针线 就能开机  插了就不能开机  像短路一样

有检查CPU供电电路么,另外,我觉得楼上说烤板的做法可以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在不能启动的时候查CPU电路,问题应该就在CPU电路

原来是主板的智能控温 问题  有2个插cpu 风扇插口 一个智能 一个不智能的 如果插 不智能的 开机就转 把cpu温度吹下来就开不了机 断电就自我保护 开机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风扇转下停下   插智能的开机风扇不转  温度上来了 主板就自动启动了

网友:
原来是主板的智能控温 问题  有2个插cpu 风扇插口 一个智能 一个不智能的 如果插 不智能的 开机就转 把cpu温度吹下来就开不了机 断电就自我保护 开机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风扇转下停下   插智能的开机风扇不转  温度上来了 主板就自动启动了

网友(2013-08-06):
我也有一块同样问题的   插上CPU风扇就不停滴重启

网友(2014-05-19):
Q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风扇转下就不转了,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这样的故障技嘉主板确实会偶而碰到,是技嘉主板通病,有时用了一段时间这个毛病又会自己消失。

网友(2014-07-11):
学习一下,这种问题还真棘手

网友(2014-08-21):
有一块SOYO的板子,反倒是凉机子的时候能点亮,真要是发热了,就点不亮了,NB和SB都加焊了,还是老样子,都不知道怎么搞了,准备换个时钟芯片再试试!

网友(2014-12-01):
LZ你这板后面是如何修的了?挖坟贴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好,烤板要用多高的温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