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I/O IT 8718F—S 的问题

楼主(2013-06-23):
IT 8718—Fs   到南桥的两条开机信号线没有电压跳变,pow能夠开关机但反复重起,请问问I/O是不是坏了

网友:
不一定 翘起那2只脚看看

网友:
断开那两个信号到南桥的线路   再量io这两脚有无变化     其实这种二代板子的这种io坏的概率很大

网友:
谢谢,是有问题

网友(2014-07-14):
我有一个科脑的板子,G41,IO坏了,原型号是:IT8718F-S GXS      我用IT8718F-S CXS 代换,可以开机,系统也做好了,准备关机时,自动又开机了,郁闷死了。我用HXS代换,直接开不了。又把CXS装上,还是一样开机正常,关机就自动开机,是不是一定要GXS,原配的才行啊。不能代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