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型号s988a 屏问题

楼主(2013-06-23):
屏线拔了,灯管可以亮,屏线插上指示灯一闪一灭(没屏供电),一拔掉屏就有屏供电,很明显是屏那边拉低,拆屏一量是电容短路了,把电容换上还以为可以了,结果还是一样。哪位高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指点一下,
问题

网友:
一个一个的拆了,判断容易短路的地方,这个只有细心的找出短路的地方!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比较含糊,你说的意思是短路吗??

网友:
在量一下屏上面有没有短路的元件

网友:
其他的地方都量过了。没发现短路,对地阻值也正常啊。

网友:
我修的长城的有这样的情况,一种是驱动板程序,另一种是12V供电后面的电容。虽然不是一种品牌,你试试看行吗

网友:
只要屏线不插,背光是亮的,屏供电正常

网友:
只要一插屏线就拉低。

网友:
屏上的芯片内部短路了

网友:
其他的地方有没有短路的地方,要是没有有可能是供电有问题,电源高压板上有个7.5V的稳压管你换了试下

网友:
问题解决了。呵呵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插屏线灯管不亮,不查屏线灯管亮,就是屏内部短路,三板全部换掉搞一下吗,就知道了

网友(2014-07-05):
解决了也不说一下啊

网友:
插屏线灯管不亮,不查屏线灯管亮,我的清华同方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