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00 蓝屏

楼主(2013-06-23):
我这有个hp 500的机器是换板的 板子换上了运行的时候它蓝屏 360杀毒 放电影 等 就蓝屏 换系统也不行。有那位哥们遇到过 知道怎么弄的请帮我一下。 谢谢啦
蓝屏

网友:
蓝屏比较麻烦啊。一个个换吧。内存,CPU,硬盘。外设。随便看一下温度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