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N203W液晶无背光LED屏应怎么修

楼主(2013-06-23):
电源部分5V  12V正常,电源板上通往屏的电是一条四根线的扁平线,只有一根上面有14V直流电,其它三根无电压求见议。手机拍的实物图如下:

网友:
那就是升压电路坏,要有几十伏的电压才正常,看有没有短路?,一般升压的D和Q坏得多,还有就是驱动IC易虚焊。

网友:
用个LED升压模块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给修LCD液晶差不多 检查有没有开机信号来判断是不是 升压板坏了!

网友:
通往屏屏线又没开路。

网友:
这个电压明显不对

网友:
资料的问题, 慢慢的修,不要着急。

网友:
换个LED升压板

网友:
查一下相关的电路吧

网友:
接上电脑主机,一直是绿灯亮,去了主机信号,就是亮一会儿绿灯然后变红灯就是没信号的状态。

网友:
那是对的呀!没有信号自动转为待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