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诊断卡的问题。无PCI插槽。

楼主(2013-06-23):
现在有些主板,不板,比如H61小板,就没有PCI接口了,导致我们的PCI诊断卡无法使用,只能替换硬件来解决 问题,请问大家一般怎么解决这个 问题,有没有合适的工具使用。都说说自己的经验。
主板

网友:
我这也有一片联想FM1的原装板。不擦内存报警,擦了还是不显示。也没有PCI接口,用不了诊断卡。纠结。。。。

网友:
好旬没有PCIE的卡了。目前也只能是换硬件或靠感觉了

网友:
只能根据经验维修

网友:
只能插上小喇叭听声了,按声音分析故障,不行的话就只能替换再替换!

网友:
原来不是我一个没办法,大家都没解决啊。

网友:
靠感觉呀,也叫肓修

网友:
一般插小喇叭听声音感觉 换硬件 然后就要凭借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