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 待机电流0.2A 开机没反应

楼主(2013-06-23):
(无正文)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够详细啊。

网友:
楼主待机电流不正常啊。保护隔离的19V出来没?3V,5V待机电压有没有?

网友:
主板有短路,仔细摸摸应该有发烫的地方!

网友:
主板短路烧鸡大法

网友:
板子有短路,查下哪组供电有短路,前级还是后级短路。

网友:
不上电是比较好修的一类故障,看看时序吧

网友:
待机电流有点偏高,有小短路吧。用烧鸡发摸摸。。

网友:
有短路,用烧鸡发摸摸

网友:
短路了   打阻值找   拆短路的

网友:
3V 5V出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