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3-06-23):
g54的cpu,4g金士顿内存,500g硬盘,七彩虹5450显卡,装机用任何显示器都亮机,就是用联想的显示器都不亮,这是为啥。求指导。。。。

网友:
不兼容 你看看是不是哪里有不规范的

网友:
你确定联想的显示器没问题?

网友:
还是这种怪事,主机用其他的显示器可以正常使用。用联想就不行,有没有换个型号的显示器试一试。或者把联想显示器装其他主机上试一试。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个显卡试一试。

网友:
都不行,那里都没有问题。。
显示器,放在二代板子上都没有问题,都可以亮的

网友:
结果确定不兼容,客户拿走,换的新显示器。。。哎,大千世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