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液晶显示器 用一个小时后闪屏 求助 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问题

楼主(2013-06-23):
长城 液晶显示器 用一个小时后闪屏 求助 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问题   驱动板换过了  电源板所有电容都换了  不知道怎么查了     闪屏效果 用一个小时闪屏 一秒闪一次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试试

网友:
屏逻辑板上的升压有问题

网友:
屏坏了,我碰到好多,都是屏坏

网友:
三板一起换了搞一下,如果还是闪屏,屏报废

网友:
这。。。第一眼凭感觉像是屏坏了喔

网友:
屏的驱动板有一个巨大的芯片,会不会温度非常高?我碰到过时因为这芯片不稳定

网友:
可能是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通用板点下·试下·
一般都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占大多哇。

网友:
屏逻辑板上的升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A:
屏逻辑板上的升压电容有问题,电容失容。

网友:
通用板和屏线都换掉还这样的话就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原来屏逻辑电路上还有升压部分  学习到了

网友:
是长城的具体什么型号,是RTD系列的方案,还是TS得

网友:
屏电路问题,可能那个原件热稳定性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逻辑板上的升压电容有问题,电容失容。

是贴片电容  逻辑板和屏一起的

网友:
学习 中   真的学了不少恩

网友:
是啊,这种情况屏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