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开机掉电

楼主(2013-06-23):
接到一台CQ42  I3的机器开机掉电,开机上电电流不定的,有时上电到0.3几就掉电,有时上到0.9几掉电。反正就是在开机掉电,上电在0.1几---------到0.9几之间。掉电不定。IO换了还是一样。SB吹热也是一样,显卡吹热也是一样掉电,用示波器打电压瞬间都有,有谁修过啊,特求哪位大师指点

网友:
建议刷BIOS试一试。不行就换CPU,内存试一试吧。

网友:
修到两台这问题   均无法入手!   富士康的设计  完全不懂 !
这机器偶尔还会亮起来  起来之后 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
刷个BIOS,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北桥坏了,干北桥吧。

网友:
吹下北桥呢,I3的新问题没修过

网友(2013-07-28):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是不是mh5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