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两个100K均压电阻可以用两个普通的104贴片电阻代换吗

楼主(2013-06-23):
电源的两个100K均压电阻可以用两个普通的104贴片电阻代换吗,有换过的请帮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功率一样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只要是2个一样的,随便换

网友:
104贴片电阻什么看功率?

网友:
可以一试,没问题的

网友:
可以试试,没问题的

网友:
最好不要搞主板上的贴片上去,功率不够容易坏.一般电源上的那2个电阻最少是2W的,再说那种电阻到处都是呀.

网友:
普通的可能功率不够,这个电阻一般最小也要1W以上。

网友:
现在电阻是10W的,不知道可以不可,怕自身功率消耗过大

网友:
长城的这个电源,爆13009后,上面的五个这样的功率电阻全击穿开路了,3个100K的,2个220K的,串联在13009上的1欧电阻也是开路了,不是专业做维修的,没有那么多料板可以拆。

网友(点评):
在电子零售店就有得卖,很普通齐全

网友:
100k欧和10k欧可以代换吗?什么条件??????

网友:
用200K的电阻来代换220K的可以,没有爆管

网友:
220K的对电阻也是分压电阻

网友:
理论上来没说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