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通电开关灯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3-06-23):
液晶显示器通电开关灯亮一下就灭,然后按开关也没反应,高压板电压有5v 12v往驱动板去的电压有13v  5v,13v电压为16v,标注13v可实际电压为16v,这样正常吗?这种情况通电开关灯亮一下就灭,这种情况都有什么可能引起,例如?求大神相救。

网友A:
这种现象很长见。灯管。高压包。高压板都能出这毛病。

网友:
开关也有可能。

网友:
开关灯亮一下就灭,这可能是高压保护,可能是电源带不起负载,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灭掉之后拿强光手电照一下屏里是否有图像,有的话是高压和背光;没有则是电源板那边的事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驱动板有问题会引起这样吗?

也有这种现象。你用镊子短接下开关试试。看看指示灯亮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很长见。灯管。高压包。高压板都能出这毛病。

关键是屏幕根本就不显示,开关灯在插电的瞬间亮一下,驱动板是无法正常工作,高压给驱动的供电5v 13v,13v实际电压时16v,假如灯管坏开关灯肯定会亮,高压包如果坏屏幕应该会闪烁一下,假如驱动板有问题会不会引起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