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2A330BW痛病维修,主要是一些细节

楼主(2013-06-23):
三星的S22A330BW的显示器,客户拿过来有显示,但提示要插入信号源,插上信号源也不行
上论坛搜了搜原来一堆通病,正好是此原因,好吧,下载MCU的程序。。用RT809F编程器在线刷,
每次都刷成功,但每次插信号源都不行,但是RT809F送过去的信号源有显示,
问了下RT809F论坛的兄弟们,他们说把信号源重启下。
后面我重启了下电脑,就显示了。

当然是很简单 的个问题,只是这个细节没有注意:就是这种显示器,要插上后重启信号源,也就是主机
而我每次刷完直接插VGA线,没有显示,所以害我刷了不下十个程序,积分也花了不少。
如果有帮到的同窗兄弟们,给点分吧。

网友:
晕吧你!这个通病就是这样的。这是22的LED 还有一个19的LED ,现在三星LED已经改良了、很少有这种情况了!

网友:
我遇到过的,牛B

网友:
根本不用重启电脑,把显示器的电源断电几秒再接上就OK

同意楼主的意见

网友:
这个同意楼上的.应该和信号源没有什么关系的.是你的显示器刷完程序没有断电重启.

网友:
在先刷,没试过。。。。怎么刷的可以具体提说一下吗LZ

网友:
都是拆下芯片来用编程器刷了,没遇到这个情况

网友:
我的还是好不了  非常感谢你的经验 但不知道你刷死机后 还能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