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8-VMX

楼主(2013-06-23):
我这里有一块ASUS M2N8-VMX AM2的主板,老是开机几十秒断电,开机时电压正常。请高手指教
主板

网友:
是否有显示?

网友:
电压正常,诊断卡跑什么代码?供电有了,就查时钟和复位吧。

网友:
加焊桥,这种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南桥的问题,BGA加焊一下,100%可以,要用好久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