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92SW 液晶18.5寸的。开机画面发白

楼主(2013-06-23):
AOC  992SW 液晶18.5寸的。开机画面发白。是什么情况,图象正常能用。就是发白有点象漏光

补充内容 (2013-6-24 21:03):
屏线换了。也一样。亮度也调了也不是。只有驱动板和屏了。不知道是那个?

网友:
说清楚些,是发白还是完全白屏?

网友:
屏的问题,还有可能是驱动板。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下,不行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漏光也不可能满屏漏光,全屏都发白是不是亮度调节有问题。

网友:
漏光看一下这个显示器是不是2修的,被别人修过更换灯管的时候没有更换好。

网友:
全屏都发白是不是亮度调节有问题。

网友:
用點屏的板測試一下屏是不是有問題。再去測試其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