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优雅A430-P61瞬间掉电

楼主(2013-06-23):
此机器是I3的,开机瞬间掉电,电流有时候0.3掉,有时候0.5掉。有时候0.8掉.EC发出的MAINON信号开机瞬间有,马上就没有了。修掉电的没有经验,麻烦大家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在掉电的瞬间查下是哪组供电没有产生,

网友:
大家帮我分析下,现在我把PQ64  1 3端短路一下,然后开机。+3v出来为1.2v 。马上再断开1,3端。+3v马上正常。这样机器就能启动,然后进系统玩,都完全正常。请问这究竟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掉电的瞬间查下是哪组供电没有产生,

电压都正常,下面有图,你帮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MAINON这个信号的来源  跑线路就知道哪里短路了 一般这个信号经过电压保护二极管

麻烦帮我看看分析一下。

网友A:
待机时PQ20的2脚B极是低电平,所以PQ28与PQ64的G极为高电平导通。触发后PQ20B极为高、PQ28、PQ64截止,所以PQ12、PQ55就导通3V,5V就可以正常发出了,所以决定3,5V的电压发出取决于PQ20的B极MAINON信号

网友:
机器修好,是+15VALW 断线了,飞线过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时PQ20的2脚B极是低电平,所以PQ28与PQ64的G极为高电平导通。触发后PQ20B极为高、PQ28、PQ64截止,所以 ...

机器修好,是+15VALW 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MAINON这个信号的来源  跑线路就知道哪里短路了 一般这个信号经过电压保护二极管

机器修好,是+15VALW 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是15VALW这段所连接PR171 这个上拉电阻断线吗 直接 断开 这个电阻 从15VALW这个电压端飞线到 PQ28  ...

是15VALW电压没有到PR171这边来。

网友:
新手 太深奥了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