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 L15E 不接信号开机都正常显示无信号

楼主(2013-06-23):
联想LXB L15E  不接信号开机都正常显示无信号 接上信号不亮。驱动板是715L  1129-2-LE3.是MCU的事吗

网友:
我遇到过的,屏坏了,但是你这个不知道是屏坏了吗

网友:
不太象屏坏了。我发了个驱动板试下。

网友:
还是发个板 快一些-.-

也省的闹心了╮( ̄▽ ̄")╭

刷程序什么的 换芯片什么的...焊工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