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盈通AN68S电路图 ,温度很高 BIOS界面 60度

楼主(2013-06-23):
现手中一块盈通AN68S主板 CPU温度很高,在BIOS界面时温度可看是60度,应该不正常,就CPU风扇换过,就怀疑是不是温控电路出问题,或者是温度检测电路出问题,求解
cpu

网友:
自己顶起来,我手摸CPU风扇散热片,根本就不发热,有没可能是温度误报,但是不知道其电路无从下手修,求高人指点

网友:
当报CPU60度温度时,关机下开风扇我手摸CPU,只有微热,说明温度是误报了,再求温度电路图,谢谢

网友:
夏天60度应该说得过去吧,CPU温度60还是主板

网友:
可能兄台没看清吧,是指BIOS界面就六十度,还根本就没有进系统哟,是CPU温度,有兄弟能提供电路图吗,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