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3A78主板三极管型号,有图

楼主(2013-06-23):
M3A78主板,显卡插槽下方三极管,就是第二张图ASUS旁边那个,烫手,拆掉后不见了,不知道型号,各位大侠,知道的告诉我下,谢谢,还有这个三极管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
这个应该顺便在主板上找个就可以

网友:
旁边怎么有俩电阻,感觉是78系列的可调MOS管,跑一下线看看一个电阻是不是接管子第1第2脚,一个接第2脚和接地

网友:
  3个脚 如果都接地 就是开关作用的。不要太在意计较,。直接找个其他主板一样的位置换个就是 了。

网友:
这个是mos管吧 主板上很少用到这么大的三极管

网友:
先量一下管子有没有对地短路,没有短路这MOS管可以用09N03   70T03  等都可以代换

网友:
同意楼上,09N03  70T03都可以同的

网友:
没看到哪里有掉件啊。。我倒是有个这个板子

网友:
看图应该是显卡供电的,场管才对。它旁边的8脚IC是运放358吗?若是,那肯定是场效应管了。

网友:
1085,或1085

网友:
谢谢大家,这个是MOS管,型号是APL1085,更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