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800GX2不供电是怎么回事,显存没有供电

楼主(2013-06-23):
华硕9800gx2显卡供电部分,核心供电三路没有,显存供电也没有,是什

么原因,我现在用的单卡,原来是双卡的,请高手们指点哈

会员68273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没有共电。就修共电啊。,鬼知道,为啥不共电,你得一步步,,测量,先从,确核心是不是好的,找这个显卡的工作条件,在一步步,确定修那里。。

网友:
兄弟,98GX2搞单卡可不是简单的去掉一张和换BIOS就行了的,两张卡供电是互相联系相互检测的,要两张卡都接上电源,桥接线也不能少,这样才会出来电压,你单单一张副卡,是不会有电压出来的。除非你能找到它的电压开启电路,人为给它开启。这种数字供电芯片是VT1165M,跟HD4870一个样,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