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显示器红灯闪,频闪亮的时候有显哪里坏了。

楼主(2013-06-23):
如题一个清华同方lm1930wtp液晶显示器带电视,接上电,就红灯闪,屏也闪,亮的时候有显示,电源板12v5v不稳定从0到12v  从0到5v跳变,整流桥换了,大电容也换了,还是一样,求教高手,哪里坏了,本人二把手修的比较少。

网友:
没人知道吗,变压器次组输出不稳跳变,难道变压器坏了。

网友:
电压输出不稳定,看一下光反馈电路,或者是12V5V的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变压器坏的很少,如楼上所说查反馈电路光耦、431等,再查整流电路的二极管滤波电容。

网友:
灯管坏了 你换灯管

网友:
电压跳变- -?  还是从0跳的  还真没遇到过呢 看楼下咋么说

网友:
电压跳变,我都是直接将次级滤波电容换掉,光电耦合和431全换,一般就ok了

网友:
你先判断是负载问题还是电源本身问题 断开高压板和驱动板 看电压正常不 正常是负载引起反之电源

网友:
保护电路,  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