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I3 独立显卡 无待机不触发 通病

楼主(2013-06-23):
联想B460 I3 独立显卡 无待机不触发 有时候有待机0.01  开关板有3.3V  主板无3-5V供电。这个是通病,EC-BIOS程序坏。上网下了BIOS开刷,上机测试不触发,换了两个EC-BIOS都是一样,但是还是觉得是EC-BIOS坏。症状像。

于是让朋友的机器刷一下,结果亮了。机器修复。

在这里把好用的主板BIOS   和 EC-BIOS 传上共大家参考。

联想B460

网友:
BIOS是B460的通病了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换我刷2 次不行一般就不考虑继续刷了,,

网友:
这机器EC程序坏太多了.论坛里也有很多上传的

网友:
呵 呵,这种机器修到就是抢鲜一样

网友:
这个BIOS正确的不多呀

网友:
我的有时可以有时不行!EC BIOS换过了! 也有可以有时不行!

网友:
数据可靠。一炮就亮了

网友(2013-07-24):
不是通病吧,我刷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我刷了 也是不行啊

网友:
这个机器,很我都是3V  5V 那里烧个洞,我.cao

网友:
这个EC程序有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