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ACER AL1916W液晶显示器高压坏了,怎么修啊?谢谢!

楼主(2013-06-23):
ACER AL1916W液晶显示器高压坏了,怎么修啊?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最笨的方法是一个一个换

网友:
如果坏得严重的话,还是上个通用的高庒板就得了,省事,且快速

网友:
40t30 还有Q205 Q206 好像是
如果在不行就是高压块坏了
需要改高压板

网友:
通用高压板怎么换呢?谢谢!

网友:
直接换板吧。修什么哦。网上淘个

网友:
用通用的改呀,ON,GND,PW

网友:
楼主高压板都不会改

网友:
这机器一般是看到鼓包,换了以后40t30
坏一个, 还有Q205 Q206,40t30可以找一般的高压板MOS可以替换。40t30之前公司有存货,现在没有都是拆高压板接下脚替换,还有供高压这边点的小保险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