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品牌机维修思路!

楼主(2013-06-23):
DELL 品牌机,刚开始不开机,我接到后,发现南桥损坏,和客户报价后客户同意换,换过后,客户拿回去一个星期又回来了,说有开不开了,我又检查了一下,发现前不久给他换的南桥有损坏了,郁闷,无奈之下,只好在换个南桥了,完工后,可以开机了,但是又提示键盘报错进不去系统,问师傅师傅说845的北桥键盘报错是I/O坏了,于是开始换了I/O芯片,换过后,又进不去系统了,郁闷,难道客户硬盘也坏了,换了我的试机硬盘也不行,开机提示Floppy diskette seek failure strike the F1 key to continue ,F2 to run the setup utility,进BIOS把软驱关了以后,不在提示软驱报错了,但是一直提示“no boot device available – strike f1 to retry boot, f2 for setup utility”,换了好几块硬盘都不行,请问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按着我的思路,这个不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BOIS里有无检测到硬盘,?硬盘接口第一脚复位是否有?你查过没?

网友:
昨天我也接到了台这样的机器,搞了一天都没搞定,各位大侠谁有维修思路给小弟分享下吧

网友:
第一脚3.3v正常吗?没有认到,硬盘和线都是好的

网友:
LZ有没有在CMOS里去把硬盘接口设置为打开?

网友:
这个打开了?就是也认不到硬盘,换了好几块,线也换了几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