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待机电压 怎么查

楼主(2013-06-23):
A14脚短路    USB打值也短路   查什么呢

网友A:
求高手啊  求解答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阿啊啊啊啊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宇光 -12 严禁灌水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阿啊啊啊啊啊啊啊阿

宇光 -20 严禁灌水

网友:
高手啊

宇光 -20 严禁灌水

网友:
在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组织

宇光 -20 严禁灌水

网友A:
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

宇光 -2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宇光 -2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高手啊  求解答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阿啊啊啊啊啊阿啊啊啊啊啊啊啊

宇光 -20 严禁灌水

网友:
不用查了。。直接换南桥

网友:
就这么肯定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首先是不发到应该发的栏目,其次涉及严重灌水。
上锁,鞭尸示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