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的

楼主(2013-06-23):
机子5000+CPU,估计用了很久的IDE80G硬盘,就是独立显卡驱动不知道何原因没了,有个瑞星杀毒,以为是瑞星问题,卸载了点几下桌面就死机了而且很卡,后来装好了显卡驱动,感觉不会死机了,显卡驱动没装会引起这种的还是没怎么遇到过,自己也不怎么确定(检测过硬盘没坏道,读取速率还没有绿色以下的,只能判断为硬盘老化)。 主要问题:驱动不完整会不会导致CPU处理太多而导致死机。我还请教下各位老手如何处理可能是软件不兼容引起的故障的。

网友:
没驱动跟CPU处理有什么关系

网友:
楼主你好 老机器会不会是配置不高 建议换个新系统试试

网友:
‘’驱动不完整会不会导致CPU处理太多而导致死机‘’不明白LZ啥意思

网友:
cpu占用率不高,但是确实很卡,后来驱动装好了就好了很多,硬盘有点老是肯定的,AMD 5000+比我自己用的4000+还好呢,就显卡比我的低点他9500我9600,配置哪会低..

网友:
驱动不完整怎么跟CPU有关系呢?

网友:
常理来说是不会,但是呢...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也会死机的。

网友:
驱动装不好会出现死机现象的,ASUS的我就遇到过

网友:
有些疑难杂症 还是重装系统来得快

网友:
果断换个硬盘数据线~~~~~测试下~~~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