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F410 I5CPU温度高90度掉电

楼主(2013-06-23):
今天接了台 三星RF410   开始有时候开机有时候黑屏不显示,还蓝屏掉电       我给请灰了 加焊显卡,涂硅脂
后开机,用鲁大师测  显卡温度是60度 ,CPU  直线上升90度,本子掉电保护 。。。求助

网友:
有没换CPU测试

网友:
我这关键没有I5的CPU  晕

网友:
有可能散热器坏了。

网友:
这款机器    显卡和CPU散热分开的   用一个风扇  两套热管    你的意识说是热管坏了吗

网友A:
你用手测测有没有热风输出,有的话,CPU可能性大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手测测有没有热风输出,有的话,CPU可能性大噢

好我在看看

网友B:
摸一下,CPU端热,出风端冷是热管坏。
连CPU端也冷,是散热垫出问题了。
整个热管热的一样烫了,肯定是CPU发热太大了,只有换U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摸一下,CPU端热,出风端冷是热管坏。
连CPU端也冷,是散热垫出问题了。
整个热管热的一样烫了,肯定是CP ...

xiexie    感谢

网友C:
散热片有没有接触到CPU,手摸就可以感觉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散热片有没有接触到CPU,手摸就可以感觉到

绝对接触好了     今天我看了     有时还蓝屏

网友:
风扇转了吗,cpu核心电压有没有偏高,cpucore有没有杂波,电流多少,供电管不稳定,cpu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