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15wA

楼主(2013-06-23):
收到一个联想L215wA 的屏,通电之后屏上无反应,指示灯也不亮,拆开后电路板5V和12V供电都好,信号板的供电也有,就是么反应。哪位高手遇到过这个的通病帮忙解决下。

网友:
开 启 信 号

网友:
电压正常那就是驱动板坏掉了,更换试下

网友:
  你查下晶振有没有起振,谐振电容取掉了?
   最后一个就是24c16换了,应该好!

网友:
用编程器在线ISP连接看看。如果能认出存储器。那有可能是数据的问题。这机子主板问题较多。

网友:
确定按键正常查驱动板供电,供电没问题有可能程序坏或主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