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 AMD 南北和一的桥片上有11个电容的阻值为001

楼主(2013-06-23):
E425 AMD 南北和一的桥片上有11个电容的阻值为001,正常吗,我感觉太多了,但是它不是很烫,而且电流0.8-1.2-1.6-1.3-1.1 就停在那里了,拔掉内存电流也是停在1.1。桥片是不是坏掉了

补充内容 (2013-6-24 09:10):
桥片上面的电容有50个,有11个001正常吗

网友:
根据电流显示 像北桥 楼主你要不加焊一下试试  或者看看图纸

网友:
太多了吧。。最多也就3个嘛,应该换桥,电流卡在1.1也是它造成不过的

网友:
你是不是断电后马上测北桥上的电容啊,那样是正常的,不过有可能北桥坏了

网友:
可能是北桥换个试试

网友:
换掉好了才是硬道理

网友:
南北合一的桥本来就容易损坏 建议楼主更换试试

网友:
请高手指教一下,要命呀

网友:
修好了吗楼主?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见过最多AMD北桥有七个阻值为零是正常的。

网友:
坏了,换吧,我曾经遇到12个都是001的呵呵

网友:
不管怎么样,先加焊下,看电流有变化或者显示了吗!

网友(2013-07-28):
北桥上面是有几个短路的,,,正常,,,不过我修的这个机器是显卡供电不出,,,显卡供电PL9201对地短路  ,取咯电感,发现短路的是到显卡芯片里,供电芯片那边正常,,此机显卡黑胶封的,难搞呀,,,直接建议客户交换主板,  而且这机器没图纸。。头大

网友:
给你一个绝招,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