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详解摄像头的外网远程监控制作办法!

楼主(2013-06-23):
我用的是BS1004TV-R 4路采集卡 ,  它的监控系统是安普威视   ,我自己搞了半天   现在只能实现局域网内的远程监控    求外网的办法,  不要给我只说个做个什么端口映射什么的 !我需要具体的!

网友:
安防高手何在啊?

网友:
我就已 TP路由器为例说下吧。 进路由器192.168.1.1   你的网关应该也是这个。进去之后 -找到转发规则--
虚拟服务器--然后添加端口,和IP 端口就是你监控软件里面要求你开的端口  IP就填写你采集卡电脑的IP 你的UIP是192.168.1.100  那就写100 以此类推,下面要什么端口你就开什么端口 IP总之要指定到你电脑也就是192.168.1.100 这电脑!
还有个办法就是,在转发规则里找到DMZ主机 , 进去后点启用,然后填写你电脑的IP192.168.1.100
这个作用就是吧192.168.1.100直接暴露在广域网中,(在百度输入IP2个字后就可以看到你的外网IP。登陆外网IP之后路由器就会找到192.168.1.100这机子 因为 DMZ设置就是等于 100 这个IP就代表着你外网
其实做这些你要明白,什么事端口摄映。什么样的网络需要端口射映。
外网是不需要做映射,没路由器的  就拨号上网的是不需要做射映。因为没个机子的IP都是全球唯一的,所以打上你的IP就等于找到你这机子,内网就不一样,内网通常有好几台机子。好几台机子的外网IP都是同一个,所以要是直接打你外网IP进来它会找不到你到底要联系那台,所以路由器的端口或者DMZ这个设置就其作用了,它会告诉外面你要找的机子在哪里。。
额我表达方式不是很清楚,其实这东西很简单的。哦对了有时间的话你去研究研究花生壳的动态域名 这个东西对你会有帮助的

回答很好,但我还是没有搞明白做好你说的这些,在网页上输入什么指令或者网址进去才能看到监控画面?我在局域网上输入的是10.144.20.235 !求外网的输入指令!

网友:
说的挺好 很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他不是给你了一个域名吗?不要用外网IP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随着路由器或者猫的重启而改变的到时候你会进不去的。、最好是用动态域名,第一 你的监控卡得支持域名。现在最新的录像机都是自带动态域名 。我看到你的图片上也有一个动态域名 你就试着用这个动态域名来登录下。不行的话就进他官方网站看看是不是需要注册信息。

网友:
反正我也闲着无聊。你要是还没弄好的话 就加我Q 474610319 我帮你远程看看

网友(2013-08-01):
我平时做的一般都是花生壳

网友(2017-02-20):
进路由器192.168.1.1   你的网关应该也是这个。进去之后 -找到转发规则--
虚拟服务器--然后添加端口,和IP 端口就是你监控软件里面要求你开的端口  IP就填写你采集卡电脑的IP 你的UIP是192.168.1.100  那就写100 以此类推,下面要什么端口你就开什么端口 IP总之要指定到你电脑也就是192.168.1.100 这电脑!
还有个办法就是,在转发规则里找到DMZ主机 , 进去后点启用,然后填写你电脑的IP192.168.1.100
这个作用就是吧192.168.1.100直接暴露在广域网中,(在百度输入IP2个字后就可以看到你的外网IP。登陆外网IP之后路由器就会找到192.168.1.100这机子 因为 DMZ设置就是等于 100 这个IP就代表着你外网
其实做这些你要明白,什么事端口摄映。什么样的网络需要端口射映。
外网是不需要做映射,没路由器的  就拨号上网的是不需要做射映。因为没个机子的IP都是全球唯一的,所以打上你的IP就等于找到你这机子,内网就不一样,内网通常有好几台机子。好几台机子的外网IP都是同一个,所以要是直接打你外网IP进来它会找不到你到底要联系那台,所以路由器的端口或者DMZ这个设置就其作用了,它会告诉外面你要找的机子在哪里。。

网友:
估计你自己搞不好,步奏很多,

网友:
不用路由器上网就可以
或着使用路由器,在路由器里面的设置转发规则
把你内网的IP和映射端口输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