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笔记本2代内存打值卡上的时钟无波形但能点亮

楼主(2013-06-23):
如题,2代内存打值卡上的2对时钟都是测的有电压无波形,电压0.2左右,但是能正常点亮。
还一次是MINI PCI-E的一对时钟无电压也无波形但是无线网卡使用也正常。

网友:
等待大神讲解!!

网友:
0.2V是肯定有波形的,要不就是你波波使用不得当,要不就是波波坏了或者是波波档次低

网友(2014-06-24):
这么奇怪啊。

网友(2023-11-29):
有压没波?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