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HP530在滚动条死机

楼主(2013-06-23):
接到一台神舟HP530在滚动条死机,PE进不去。确定为主板问题。BIOS还没刷 感觉没什么关系

上图四个信号 串行总线接受和发送,均无波形  通过几个耦合电容连到南桥 电容连接到南桥一段也无波形,打了下阻值两组信号都各相等 小弟不知此信号是否有波形和工作条件。。特来求知道  呵呵

网友:
换内存、拆外设试试

网友:
滚动条处死机不一定是硬盘接口的问题。有时多出现在网卡芯片上,去掉网卡芯片看看。

网友(点评):
拆了 呵呵 网卡灯开机就亮

网友(点评):
拆了 呵呵 网卡灯开机就亮

网友(点评):
拆了 呵呵 网卡灯开机就亮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卡芯片

网友A:
PCI总线上的设备都会影响的,声卡,网卡,摄像头 触摸板等

网友:
确定是主板问题吗?先刷BIOS,要不行。在做显卡

网友:
bios的硬盘模式改下试试

网友:
   楼上说改硬盘加1  还有BIos 加1 冒失硬盘不会影响进PE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总线上的设备都会影响的,声卡,网卡,摄像头 触摸板等

网卡拆了,其他没量到  没动

网友:
你这款机器的版号是多少?网卡拆了,再装个好的网卡芯片试试。祝你好运!

网友:
方正有一款也是,网卡心也主要换好才能进系统,广达SW9

网友:
我今天修一台惠普的,差不多和你一样的故障,然后先处理散热系统,在装系统,ok。没有问题了。跑鲁大师也没有问题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B:
硬盘3v,5v是哪里给出的供电啊??

网友:
拆外设,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3v,5v是哪里给出的供电啊??

开机后得3 5v呗,这里只用到5V.

网友:
考虑换个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