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L400公共端短路维修

楼主(2013-06-23):
待机5A,公共端短路,图纸好找但主板上没有元件标识,纯力气活,一个一个拆大电容,拆了20多个,拆到充电电感旁边的电容时,不短了,开始往回装,装一个量一次,没短路。待机0.02正常,开机一路到亮屏。

网友:
  烧机法几秒判断,何必拆那么多.
  不过就是要受些"皮肉之苦"

网友:
公共端短路有烧出来的吗?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可以跳过隔离保护的管子。烧鸡。。

网友:
会不会烧到其他地方

网友:
过程有点坎坷,修好了就可以

网友:
这机子一般都可以烧出来的

网友A:
看来你不会传说中的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不会传说中的烧鸡大法

要怎么烧?

网友:
烧机很快就能判断出来   楼主辛苦了

网友:
求烧机大法啊   谁懂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