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块主板问题不明

楼主(2013-06-23):
首先是梅捷的AMD板子
CPU温度待机,用鲁大师压 3分钟正常 5分钟后CPU 突然加温!10分钟内达到80度以上报警!
换过了好多个CPU风扇还是不行!换了原装的CPU风扇也不行!只要过了3分钟!或者有的时候好点过了5分钟还是会突然加温! 恒温的时候温度在60度 突然加温速度很快就达到80度! 报警后关掉压力窗口 温度变回正常30-40度中间!

另外一个机子!
属于不开机!内存代码过26!有的时候可以进系统!然后掉电!!!
l另外一个主板是:GA-M61PME-S2

网友:
第一张是CPU问题,不关主板的事

网友:
第一个估计是CPU的问题!第二个估计是IO的问题!也可能是CPU座虚焊的问题!不开机的情况下!我动了一下CPU风扇 然后自动就开机了!蛮晕的

网友:
NF6100的桥容易虚焊,会造成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