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000打印机,打印纸张有规则的黑斑,求助

楼主(2013-06-23):
联想2000打印机,鼓粉分离的机器,打印出来的纸张中间偏左一点有规则的竖黑斑,见图,清理过硒鼓芯,没有发现有顽固的污渍,只是每次打印后发现对应位置有点粉,但是又没有发现粉盒漏粉啊,各位高手帮帮忙告诉下是怎么回事?怎样处理?

网友:
如果排除硒鼓了 你看看定影组件里面的加热辊   估计就是那边的问题了

网友:
百分八十是定影膜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边上那一条不是硒鼓的事么

网友:
一楼是对的,换鼓芯试试,不行换硒鼓,定影看看可能需要清洁。

网友:
量一下重复的黑点之间的长度在用这个数值除3.14 得出的数值就是问题件的直径,剩下的就是排除故障了。。。。。

网友:
卡张纸看一下就晓得了啥。。不过确实有点厉害1.8w张换了3次鼓芯。

网友:
楼上的大哥这个机器没得定影膜的用的是定影辊

网友:
定影上下辊检查下,鼓芯引起你这种斑点的情况不大。鼓芯有问题多半是一条竖线,粉质量差的话整张纸显影都会有问题的

网友:
粉清干尽。重加粉